丹尼逊的比例减压阀样本

楼主(2010-11-05):
丹尼逊的比例减压阀样本

网友(2010-12-22):
我们这用的减压阀和溢流阀都是丹尼逊的型号是 R4R06-593-31-B1
R4R10-595-31-B1
R4R10-593-31-B1
R4R03-593-31-B1
R4V03-531-30-B1
R4V03-533-30-A1
R4V03-535-30-A1
R4V03-535-30-B1
请问哪家的减压阀和溢流阀能够替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