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深孔 请多指教

楼主(2010-11-05):
钻深孔 精度5mm+0.03 深100通 ,我是先钻后 铰 , 还是钻 后铣。 我想确定一下那样精度高一点。谢谢 粗糙度要求0.8

网友:
还要看粗糙度要求。高精度工件用铰刀,但费工。

网友:
还是先钻后铰比较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按照你的要求建议先钻后铰

网友:
先钻后绞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这种深孔我以前都是(CNC)点,钻,铣刀插(可两次),(粗绞),精绞。

网友:
先用4.9钻头钻通,再机绞刀直接铰到尺寸要求,粗糙度如果不够要求,可以手工用工具磨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