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要折一个U形,中间的宽度最少要多宽?

楼主(2010-11-05):
如果要折一个U形,中间的宽度最少要多宽?如下图:

网友:
U形的话要看折弯刀具的,要知道车间有些什么样的刀具。
看图片上,第一张直刀的话,中间要比两边大才行;
第二张是弯刀(鹅颈刀),有各种各样尺寸的,中间可以比两 边小。

图片上不去,只好上附件了,哪位好心人帮忙贴出来吧!谢谢

网友:
威望不足,先抢再下载

网友:
抱歉,我的图片也不能上传

网友(2011-04-22):
U 型折弯要看你的开口宽度  与折弯2边的高度了

网友:
不好意思,难道是我识图错误?这个工件并非U形件吧?看上去倒更像一个Z形工件。如果是的话,那这个东西跟上模一般不会产生干涉。常规的上模都可以将这个工件折出来。只是如果Z形中间高度太小的话,可能需要使用诸如段差模之类的成型模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