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车不锈钢外圆 怎么保证光洁度?急

楼主(2010-11-05):
不锈钢棒料Φ23、车成Φ22       长400mm   一夹一顶装夹
怎么车都有震纹,
请高手指教怎么保证光洁度。

网友:
用双顶针加鸡心夹加跟刀架。

网友:
怎么车都有振纹。那就是你用过的方法已经很多了,再说下去可能没意义了。那就上磨床吧。

网友:
很麻烦,刀具,工件刚性,切削三要素........仔细找找 分析吧

网友:
一般来讲(车削细长轴),直径长度比超过15时,需要考虑采用跟刀架,超过20以上,就必须采用跟刀架了;
车削不锈钢材料,关键是刀具角度的选择(这个问题就说来话长了),主要是主、副偏角,前角(通俗的讲可以理解成断屑槽的刃磨)的选择,试一试用一把没有用过的螺纹刀,按照外圆刀去刃磨,看看效果,祝你好运!

网友:
可惜呀。不知道 唉 真对不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一试,从前端向后端车,顶尖用弹性活顶尖!

网友:
转速低一些,用死顶尖,反刀,向尾座方向车.

网友:
抛光机可以解决,详细登陆http://www.paoguangji8.com

网友:
精车余量多点 速度高点 中心高对不对

楼主:
90度车刀,对准中心了
车刀装成90°

网友:
建议加醋试下。看下会不会有所改变。

网友:
是不是你的要求高啊,磨一下吧。

楼主:
磨的话。老板就亏了
外加工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