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失去控制的数控---请教

楼主(2010-11-05):
生产加工过程中,突然出现车刀轨迹发生变化,系统发出报警,主轴也停止转动,但Z向仍然在进给,按下急停开关进给依旧,最后直接关了机床……但车刀已经完了……
断电后,重新上电,手动移动时,发现Z向不动,但显示数字在变化。X向正常……试过丝杠,没有卡死……
再次断电上电后,发现z向伺服器显示不正常,正常的是显示:E0,而现在显示8,闪烁不定且冷却风扇不转……后转为完全无显示,经测试进线端电压正常…………
系统:西门子
伺服型号:SD30M
望高手们不吝赐教啊…………急啊…………
这南京二机的售后服务可是姗姗来迟的啊…………

网友:
丝杠没卡死,那盘动的时候工作台在动吗?没动的话可能是伺服电机和丝杠连接可能有问题?动的话那就是伺服电机的问题了吧。

网友:
重新编程吧、、、、、、、、、、、、、、

网友:
应该是系统发出移动信号,但却没有收到反馈信号。把电器柜内X、Z驱动器线互相调换,如果Z正常,说明驱动器有问题。只调换编码器反缋线,如果Z正常,说明电机或编码器有问题。
不成熟的想法,仅供参考。

网友:
貌似神经错乱啊

网友:
ding4lou
yibaneryan,jiaohuan  X xiang he Zxiang de qudong sm de ,shi g hao fangfa..
yumen,da bu liao han zi 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全拼,好歹是懂了

网友:
查看下急停与Z向的功能联系,判断该功能是否故障;我感觉是系统发出的信号和急停信号已经传不到驱动了吧,电机和系统一般不怎么出这种故障吧
最简单的方法还是4楼的交换驱动器检查下。
今天能打汉字了

网友:
我们也有个南京2机的机床,广数的,刚开始X向老实跑偏,后来2~3天撞一次刀,最后是电气箱变压器起火,嘿嘿-----
----查为驱动内部短路;
好像我们对驱动的 研究不怎么多吧

网友:
没见过,进来涨知识

网友:
这就是“拼装”的后果,很多细节没考虑到,不符合安全规范。

网友:
控制系统出现问题,可能是传感器或编码器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B:

阁下一向在这种控制系统上有很深的研究啊,为什么没有话说呢???

网友:
这个,不能乱说。
简单说就是考虑不周。比如,反馈开环了,应该有误差监控,而不是闷头继续跑或飞车。假如运气好,只是急停未串入驱动的急停,那改改线就可以了。很多因素。
恰巧,今天俺看见楼主说的这种配置,802S(OR C)配国产驱动和电机,俺就问了问南二的人,他们说,这种现象的确出现过,在插齿机上的解决办法是急停断液压,但插齿机和车床不一样。怎么办,他也晓不得。另外,车床是南二的分厂出的,基本是独立的。

网友:
没遇见过,有点吓人,不行砸了它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我也可以自豪的告诉南二的人们,关于车床出现这种情况应对方式之一:直接断电……
靠……
果然没有猜错,南二的老爷们,说要排排工期,这段时间人老忙老忙……哎
谢谢您的指点,虽然没能解决问题,但最起码可以在老板面前俺可以忽他一悠啊……

网友:
呵呵。
问题总是有的,看如何面对了。
很久以前,俺们把小日本系统的反馈接错了,结果,直接电机就空翻了,摔坏了。也亲眼看见某国产的系统直接飞车的,那项目的负责人,就在现场,同样不知所措。稍微考虑欠缺点就有严重后果。相比之下,那些老牌的东西就可靠得多,该出的问题基本都出了,经过时间考验的。俺曾今一不小心把西门子的反馈线拉断了,系统立刻就报一堆警,看了就头大,可见考虑得多仔细。现在都太急了,连基本的安全规范都考虑不周,倒霉的不仅仅是最终用户。他们也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太急了^
说起来有点让人受不了
刚买回来的加工中心,工作没两天,发出巨大声响,售后搞了三次,无语的结果:主轴带轮固定螺丝松了,那个带轮如果不是有东西挡着,估计早飞了^还亏我四五千转的工作了两天,想想都冒汗^
再说那三台西门子,南二的,有两台从进厂就有拉端面不平的怪毛病,拖了两年,小鱼级的,师傅级的来了几次,结果是:先用着,等楔铁磨合好了,再看看
再说说那冲床,靠,在红外保护的情况下,冲头部突然掉了下来,要不是人练过,不得给活拍啊>
^^^^^^^^^^^^^^
综上所述,都太急了!!!

网友:
哈哈!幸亏楼主练过!西门子配SD驱动器也没办法呀!南二机床价格报不上去还要考虑利润,可见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呀!要是老板舍得银子就请螺旋线大侠做台原配的西门子保你呱呱叫!

网友:
没有遇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是肯花大把的银子,这会儿咱也能摸摸上百万的设备啊,可惜的是,经济型很磨人,用最少的钱达到最大的效益,这才是做老板的首要考虑…………

网友:
驱动器有问题了,更换就好了!不过他们的电路设计应该有问题,急停都按了怎么可能还会动呢?
用我们广机的绝对不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却实很少见,不过在我想来应该是系统出的问题,不是编程方面的事

网友:
搞不懂来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
肯定是机床里电器的毛病,同意四楼这位大侠的说法!楼主不妨一试!或;另请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