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请问滚丝与搓丝加工的什么区别.

楼主(2010-11-05):
如果一个产品上有螺纹我怎么才能知道是用滚丝还是搓丝加工的.两者的加工精度哪一个高.

网友:
同问
虽然见过两种机子,但是不会分辨

网友:
嘿嘿!我现在做的就是这一行,滚丝就是用滚轮轧出来的,搓丝是用牙板搓出来的,相对来说搓出来的牙精度要高!
这个是看工件,比较长的全牙工件不带头的一般都是滚出来的,带头的一般都是搓出来的!滚丝机一般都是滚空心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