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控车加工零件,遇到一个很奇怪的事

楼主(2010-11-05):
大家好啊,我最近在生产中遇到一个很奇怪的事。
用数控车加工零件,车端面时出现一半粗糙度好,而另一部则出现深深的刀纹(约有1/3),以前都是好好的,
产生的效果图大一致如此,就是有一部刀纹乱了啊
谢谢各位了啊

网友:
是以直径还是以圆心说一半啊!1先考虑料的问题,2用恒线速。
个人意见:我从不赞成用分进给加工。

网友:
是不是刀具的断屑不好了

网友:
刀纹是什么样的类、?
看不到图片。
吃刀减小点呢 是不是震刀了?
减进给量 加转速。试试

楼主:
谢谢啊
是以圆心说的,就端面整体而言其中有一部分不好(圆周的一部分)。材料、加工工艺是和以前一样的,也是使用的恒线速;

楼主:
我觉的是卡盘,或主轴轴承松动了,另外车完端面用千分表测量端跳动为1丝,(为什么会跳动这么大呢,应不跳,或跳很小才对啊)

网友:
最好上图片。这样更真观。我想回答的会更快。

网友:
你的材料是不是调过质,如果是就是调质硬度不均匀。

网友:
顶,高手啊,谢谢啊,看了就要回啊。

网友:
应该从刀具和机床的震动间隙分析

楼主:
谢谢了啊。我试试

网友:
有图 比较直观

网友:
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吗
比如刀架。。。。
我以往遇到过此问题

网友:
我认为还是恒线速的问题,提高一下线速度试试。工艺和以前的一样但刀具装夹不一定一样。

楼主:
什么都没动啊,我们是做批量生产的,我估计是卡盘或主轴动了(用6180的床子,做770MM重250KG的轮子),但检查了也没有松动,唯一的不同就是,车完端面,打表,端面跳动1丝,之前是不跳的

网友:
应该是材料问题    工件有没有进行热处理啊

网友:
看不明白,感觉原因很多

网友:
这种现象是在车的过程中出现的,还是换下一个工件时出现的,毛坯料是同一批吗?还有车完后端面的平面度怎么样?

网友:
9楼说的有道理,我们加工调质料时红学现花斑,主要原因是调质硬度不均匀造成的。

网友:
如果刀、料、进刀量等都没变,估计是你的主轴的轴承有问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恒线速度功能   可能会有所改善

网友:
建议检查卡盘的状况,高速低进给

网友:
在主轴上看看。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网友:
个人感觉是材质问题,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材料的问题 你排铁屑 挤到了  或者是 刀具 震刀了

网友A:
可能是机床的原因,以前我碰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机床的原因,以前我碰到这种情况

什么原因啊,怎么整啊。多谢啊

网友:
你说的是圆心近处出问题还是离圆心远处那部分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原因啊,怎么整啊。多谢啊

这不好说,要看实际情况。我上次是更换轴承了。

网友:
有些时候是材料的问题,是刀具问题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很明显是床子坏了.............

网友:
应该是你要加工的工件材质不均匀,不然一般是不会出现部分好,部分不好的情况!

网友:
切削量少的原因吧。。。。。。。。。。。。。。拿个毛胚试试大切削量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机床主轴松动,产生间隙了,就会产生乱纹现象。

网友:
不知是多大的端面?大的话应该是线速度的问题,建议越接近外圆时转速要放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