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标式标注命令可以一次性标注所有的尺寸?

楼主(2010-11-05):
见别人用过,输入命令,一下子把所有x轴尺寸都标出来了,然后是y轴,然后就调整尺寸位置就行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命令,还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那是装了别的插件或外挂了吧,据我所知autocad好像没有吧。

楼主:
知道了,是QDIM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