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50摇臂钻

楼主(2010-11-05):
一台中捷3050/16钻床加工的时候没力气,主轴钻孔没劲, 不知道什么原因,需要怎样修理,最好麻烦告诉一下怎样拆主轴箱里的齿轮,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是没油了?压力不够,摩擦片打滑?还是油泵不行了?

网友:
不懂,等着楼下老师讲解!

网友:
看看菱形加紧师傅磨损

网友:
简单的说44泵没压力了,调下压力,44泵在主轴电机下面,外面有个螺丝拧开后加点垫子里面就可以了(拆的时候注意了里面有个弹簧

网友:
先试一下变速 看多长时间 如果时间短说明是摩擦片问题  反之就是油泵问题 调整油泵 如果还不行就更换44泵  现在中捷不生产3040  3050  摇臂钻了请大家注意了   12月以后生产的都是劳服公司生产的质量没保证的

网友(点评):
是的,我们现在用的是桂林第二机床厂的摇臂钻。

网友:
中捷不产3040   3450  了。
哪年12月以后?今年吗?

网友(2011-11-03):
检查油,或更换油,摩擦片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看大家发言,都是老师傅,实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