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做好备件采购?

楼主(2010-11-05):
我司是一中型家电企业,设备主要分为非标与通用设备两种,备件一直困扰着大家,第一:备件太杂,很多是进口的,采购周期长;第二:流程过于复杂,主要是指财务这一块;第三:备件费用与产量挂钩。而且设备状态比较差,突发性故障较多。请各位同行出出主意!

网友:
我前辈给我的意见,我觉得可以仅供参考:例如你报备件的时候一定要详细,比如型号,数量,厂家,联系电话都要给采购写清楚,还有就是报过之后一定要定期的打电话催他,让他引起重视,毕竟不是你一个人在报备件,数量多了他们也难免会把不着急的人的给滞后了,或者忘记了,还有就是你要给自己一个详细的备件表,方便自己的,比如你报的时间,备件来的时间,定期查库存,让自己做到心里有数。还有就是不一定都要买的,我们公司也是追求成本效益,能省则省,你为公司省下来的钱当然也就是你们自己的了,比如能修就不买。还有就是通过别的渠道去修,我们公司如果要买个电机怎么也要1个月,但是你要是拿去总部修理,也就一周。哎初来乍到我还是个初学者,这都是前辈给我的经验,希望能对你有帮助!加油

网友:
我们公司有钱,备件这块舍得花,只要不停机

网友:
1:管好备件,经常换的易损件增加库存多备一些;2:备件库应建立各设备领用备件台账,月底对设备领用备件台账与维修工对设备维修所填写的更换备件单进行核对,杜绝备件流失;3:加强设备的巡视、点检,减少设备的故障率;4:经常查看备件库的库存,建备件的立最高限、最低限台账,在保证设备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既保证设备的正常使用要求,又不造成备件的积压,以使备件得以有效运转,减少备件的积压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我个人认为应增加一条,不方便采购的重要设备,即使不宜损坏也要备件,以防因其造成长时间停产带来的损失。

网友:
我对备件的原则是:1\跟据零件损坏的周期保证一套到二套的最低库存2\难于购买或购买周期长的备件要备一点3\加强巡检,点检,及早发现问题早做准备4\根据设备停产的影响大小做好预防措施,不能停产的机器备件尽量多备一点,或者有替代方案

网友:
我有同感,正在做这块,感觉很难做好!

网友:
!对不起,您所在的用户组每小时限制发帖 4 个,请稍后再发表

网友:
我有同感,正在做这块,感觉很难做好

网友:
我们公司是比较舍得花钱的,只要重要的设备,即使不容易坏,也会买着备用,我觉得如果容易买到的东西,不需要做备件,只有供货期长的才考虑买。还有能修复的尽量自己修,一来为公司节省成本,二来自己的动手能力也能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