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弯管的方法

楼主(2010-11-05):
各位好:请教下,矩形管 40X20X2 用什么设备或方法弯 成直径2000-3000mm的正圆。谢谢!

网友:
滚弯效果比较好,量大可以考虑外协加工,或者购买专用弯管设备,如果赶兴趣,可以联系本人,15007145250,大型弯曲机械设备,液压弯管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