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加工求助

楼主(2010-11-05):
请教各位:304不锈钢板厚度2MM,要切成30MM*30MM的小方块(误差加减0.1MM),用什么方法和刀具切割效率大,用剪板机要变型,现在用线切割效率太低。谢谢

楼主:
还有不用激光切割!!!!!!!!!!!!!!

网友:
可以用
激光切割啊

网友:
做一付落料冲模冲啊,效率很高。

网友:
激光切割是比较合适的办法了

网友:
   采用水刀切割

网友:
用冲床最快。四周可能会有些毛刺,修一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
放铣床上,用锯片铣刀切割

网友:
线切割应该可以。到处都有加工的。

网友:
冲床就好,速度也可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