珩磨珩出来的产品圆度大,有哪些方法可以减轻?

楼主(2010-11-06):
各位大哥
珩磨珩出来的产品圆度大,有哪些方法可以减轻?

网友:
你珩磨什么产品?产品的形状、大小?用的机床?采用了什么样的加工工艺?
请详细说清楚工艺情况大家也才能知道怎么才能帮助到你

网友:
应该是你之前的工艺就有那么大的圆度

网友:
珩磨工具有问题吗?检查一下

网友:
检查前道工序的圆度。

网友:
看是否是夹具的问题,我们车间内的一台机器也是这个问题,后来是因为里面的一个塑料齿轮磨损了!

网友:
应该是你之前的工艺有问题,珩磨是不会改变之前的圆度,位置度的

网友(2011-07-2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机床是大河的,珩磨前孔的形状精度是保证了的,厂家也来人确认了的。可珩磨出来就是圆度超差,上口部最厉害,中间其次。真是郁闷死了,天天遭老板PK

网友:
我说一下
1,调整一下珩磨头中心。
2,检查胎具。
3,检查珩磨杆·珩磨片。
4,调整好珩磨杆与工件的工作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