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滚子轴承发热的原因?

楼主(2010-11-06):
现有一台立式电螺杆搅拌机,上面为一个深沟轴承,下面为一个圆锥滚子轴承,轴的长度有3000, 转速340转/分。
现下面的圆锥滚子轴承发热,请问是什么原因,望大家指教!!!!!!!

楼主:
现有一台立式螺杆搅拌机,上面为一个深沟轴承,下面为一个圆锥滚子轴承,轴的长度有3000, 转速340转/分。
现下面的圆锥滚子轴承发热,请问是什么原因,望大家指教!!!!!!!

请问发热与转速有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
不知你那搅拌机用来干嘛的?工作温度有多少?负荷有多大?轴承润滑好不好?这几个方面查查看

网友:
转速不算高,可加黄油,与轴承质量,侧隙,轴向力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与负载的大小有直接关系
看你搅拌什么东西 只要润滑到位搅拌机精度不高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与润滑、负荷、转速、轴承预紧力等有关。

网友:
估计润滑脂进水了吧,或者载荷太大了。或者是并的太紧了

网友:
有可能是轴承间隙过小。可以重新压间隙。顺便检查轴承滚动体与滚道如何。还有润滑脂选择也重要。要用防水性能好的润滑脂

网友:
原因有很多种,超荷只是电机发热。看轴承型号,空载时听一听轴承的声音,摸一摸感觉一下震幅,看一看搅拌叶是否完好,哪疼治哪。说得不好清,别往心里去。

网友(2011-01-04):
回复 网友B:

圆锥滚子轴承一般是成对使用,你怎么是一个?成对用可以调一下背隙。
是不是两个轴承的同轴度有问题?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一般不单独使用,他的特点是受力中心和外形重新不重合,可以在不增加轴承间距的时候增加受力中心跨距。我的说法不是太符合标准语言,就是那么个意思,你明白就行。单独使用的时候也有,但是一般用在受轴向力大,受径向力小的时候,你这个搅拌机显然不符合要求,轴向力肯定大,径向力也不见得小。所以比较合适的方案是止推轴承加深沟球珠轴承或者滚珠轴承使用,让径向力和轴向力分别有两种轴承承担。& i  h' J3 `" M- f: d
不过你重新搞不太现实了,可以试试用调心轴承替代锥轴承,调心轴承也有一定的轴向承载能力,比深沟球轴承好的多,另外他还可以适应轴本身的一些挠性变形,试之前你必须判断出轴向力大小,然后对比两个轴承承受轴向力是否都能满足要求,满足了才能换,否则还是会出问题。

网友(2011-08-16):
是不是两个轴承的同轴度有问题?

网友:
问一下,下面的圆锥滚子轴承是不是从下往上装的,如果是的话,就转速来看如果轴承发热,排除自身原因外,最大可能是下面的轴弯了,可以适当放松轴承压盖,增加轴承的径向间隙,降低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