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摇臂钻床,看看怎么处理?

楼主(2010-11-06):
z3080摇臂钻床主传动箱4轴最下面的齿轮在运转过程中掉档,这是为什么,还齿轮下面是否有弹簧,我的资料图太简易了,看不出来,

网友A:
定位钢球处,轴上“小坑”磨损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位钢球处,轴上“小坑”磨损所致

支持楼上,定位是齿轮上的钢珠和轴上的小坑来实现的。还有就是小油缸可能间隙大了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意见,我去查查,我没有维修过摇臂钻床,有些不了解钻床原理,没有资料。您说的轴上小坑磨损,是四轴吗,就是传动箱里的齿轮轴?还有变挡分油器,它只是起到变挡功能,不起到齿轮轴上的油缸保压作用吧?再一次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你意见,我去查查,我没有维修过摇臂钻床,有些不了解钻床原理,没有资料。您说的轴上小坑磨损,是四轴吗,就是传动箱里的齿轮轴?还有变挡分油器,它只是起到变挡功能,不起到齿轮轴上的油缸保压作用吧?再一次谢谢您。

楼主(2011-08-04):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上,定位是齿轮上的钢珠和轴上的小坑来实现的。还有就是小油缸可能间隙大了点了。

摇臂钻中捷的80.没有反转,离合器没问题,我现在弄不明白,是不是液压问题,油压力小造成的?还有我想请教一下,电机一直是一个方向转,主轴正反转,是在那里变出来的,尤其是二轴,带俩离合器的轴,正转和反转时旋转方向是不一样的,我想不通啊。谢谢,请给予指教。

网友:
2轴的正反转离合器看一下

网友:
忘了,3080液压的,不会修的还是请个师傅看看吧

网友:
       有些东西还是得专业的人来弄。 别自己拆了 一地 令不清。。。

   曾被修床子的人埋怨过 。  自己拆了一地。  修床子的人来一看。。 一地都是 。。。 然后他也无从判断那里不好 。。。 弄的比较麻烦的

网友(2011-10-18):
我也不会休呀。高手还是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位钢球处,轴上“小坑”磨损所致

Z30380的摇臂钻,我刚修好一台,情况类似,轴上的定位钢珠不是掉了,就是磨损了。仅供参考。

网友:
定位卡簧疲劳中间有裂痕,只是来没有断裂。

网友:
上面的卡簧疲软了,换一条

网友(2013-10-10):
高手很多啊!学习了!

网友(2014-02-09):
1。是档位齿轮变形,导致脱档。
2。卡定位珠的2.5钢丝弹簧卡断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上,定位是齿轮上的钢珠和轴上的小坑来实现的。还有就是小油缸可能间隙大了点了。

受教了!谢谢师傅!

网友(2016-10-31):
支持楼上,定位是齿轮上的钢珠和轴上的小坑来实现的。还有就是小油缸可能间隙大了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