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NC与触摸屏加PLC的区别,后者能代替前者吗?

楼主(2010-11-06):
我公司是生产机床的,现有台数控机床(系统为西门子802C)想改成触摸屏加PLC控制,我想请问一下这两者在控制原理上有什么不同,用触摸屏和PLC来控制是否在功能上没有数控系统的多,性能上呢?

网友:
数控系统本身带控制部分、驱动部分、执行部分(驱动电机或主轴伺服电机),可带刀架;稍高档点的数控系统还有内置PLC,可以控制电磁阀等的联动,加工插补程序都是标准的,用通用数控命令编程即可。用PLC+触摸屏,对功能简单、动作相对固定的机床控制可以节省一点硬件投入,但PLC程序要自己编;如果需要步进或伺服电机的话,需加对应的驱动模块(一般是单轴驱动不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