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柱立式车床改为数控立车如何改法?

楼主(2010-11-06):
单柱立式车床改为数控立车,如何改法?请大家说说具体的方案,包括伺服电机厂家、丝杠厂家,数控系统等等,谢谢,急求,(机械部分可以,可是电器部分就不怎么样了)。

网友:
伺服电机 上海富田 丝杠 山东博特 数控系统 广数就可以  伺服电机说明要求可以随系统 当然还得看你导轨现在的精度 最好做成贴塑导轨 无爬行 既然加数控系统 用伺服电机了 原来的那些变速箱可以简化了 可以的话用电机直连即可 可以简化传动链 提高效率和精度 当然如果数控系统觉得贵 用数显即可

楼主:
数显是什么啊?另外主轴电机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显很便宜 比系统来说 电机你要单独选富田的即可 一般随你的系统

网友:
这与普通车床改为数控没多大区别,只是需要注意立轴的驱动扭矩,电机带抱闸。上面说的富田电机我没用过,建议直接选成套的数控系统,电机扭矩及选择可以让数控系统厂家提供一些指导。

网友:
系统买整套的好,以后有问题也比较好维护.电器部分也不是很难啊!Z轴要带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