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想改成触摸屏加PLC控制---请教

楼主(2010-11-06):
求助:数控机床(系统为西门子802C)想改成触摸屏加PLC控制,二者的区别大吗?

我公司是生产机床的,现有台数控机床(系统为西门子802C)想改成触摸屏加PLC控制,我想请问一下这两者在控制原理上有什么不同,用触摸屏和PLC来控制是否在功能上没有数控系统的多,性能上呢?

网友:
这些应该自动控制类的公司都能做的

网友:
关注一下!挺好的课题!

网友:
要看你这机床是不是专机,轨迹是不是基本固定.
如果是台通用机床,要经常改变加工轨迹,那就很麻烦了.
如果是专机,轨迹是固定的是可以用触磨屏+PLC的方案的,所有的功能都要自己做,很多这样的设备.比如一些组合钻,镗,内孔磨等等.

网友:
好方案!
热切关注中!

网友:
不如買個一體的運動控制器?

网友:
记录一下
请高手发言

网友:
这套西门子系统,和你所认为的那PLC+触摸屏方案,两者区别大了,别人那套西门子系统里已经包括了你这个方案的功能,其他更大的功能,你这个方案,远远无法达到

网友:
首先我对数控不太了解数控机床想用PLC+触摸屏个人认为如果是小型数控还好些,要是稍大型的就不好整了,1、传感器与PLC的结合,参数点太多,传感器的信号制要统一;2、参数设定,如果通过触摸屏来输入我个人认为不形象;至于编程到不复杂。

网友(2011-04-09):
我觉得plc+触摸屏有很多优势
第一,价格低廉
第二,plc比集成的数控系统更开放,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配置不同的传感器
第三,一般的数控都没有变频率脉冲,plc可以轻松实现
plc也不是很懂,不知道可不可以通过变量来实现对刀和刀补,这个是数控系统比较基础的要求

网友:
PLC替换数控系统?加工程序经常变的话非烦死你不可

网友:
用PLC可以实现对刀和刀补,而且触摸屏也可以做得很形象,不会比你现有系统差

网友:
现在有些型号的plc已经支持插补了,可以插补圆之类的

网友:
固定轨迹的应该没多大问题,关键是轨迹不定就不好办了!有点难度吧?期待中……

网友:
这就像是大炮用久了觉和可能还是鸟枪好用,一枪一个多好,整来整去结果整出个鸟枪来还挺高兴。结果一看大家都在用大炮呢。谁还用鸟枪啊。

网友(2011-05-21):
有的PLC现在虽有了插补功能,不过用过控制还真是难。。。像前面高手说的固定好的运动轨迹还好。。。如果不是那就难了。

网友(2012-07-14):
首先,你们要不要经常变更加工程序和参数。
只是单一的产品,那么可能可以,
如果不是,那么你就不要动。

网友:
又何必去折腾呢,plc虽然可以实现插补,但是要达到复杂零件加工的工艺要求恐怕还相当艰难。普通机床用plc改简易数控还行,本来就有数控系统就没必要去折腾了吧

网友:
数控系统已经把你的PLC吃在肚子里了..
再说光用PLC你的机床会变的非常的不灵活。数字控制的柔性是PLC无法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