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启动的重载, 轻载如何量化?

楼主(2010-11-06):
由于做设计作业时碰到这个问题,手上没资料就到网上查了一下,比较流行的观点有:

1.一般100kW以下的小型电机,启动时间在3s以内的为轻载,3s~ 8s的为一般,超过8s的就是重载了
2.工作时的电流小于额定电流,是轻载,大于额定电流,是重载。
3.看它的控制方是直接启动一般是轻载,重载都是降压启动。在一个绕线电机都是启动重载的

4.(1)重载,就是输出功率很大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额定输出功率的85%以上。
            轻载,就是输出功率很小的时候啦。比如额定输出的15%以下。
   (2)所谓轻载或重载是指电机驱动的机械系统的负载状况。例如传送带在电机启动时是否有货物?有就是重载!
5.重载启动不用普通电动机。

不知各位大侠的意见如何,有没有补充或修改的?这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吧
       完了,还请各位帮我看看这道题。试设计一条普通V带来连接异步电动机与减速器之间的传动。电动机功率为7KW,转速为960r/min;减速器输入轴的转速为330r/min。工作时有轻度冲击,两班制。
       在确定工作情况系数K时就遇挫,由于没有确切的依据,无法确定到底是轻载还是重载。我想选K=1.2。

网友(2015-10-11):
我也在做这个题  两班制我查了一下应该是24小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