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平带传动打滑问题

楼主(2010-11-06):
现有9根宽度为15的小平带,由一根直径为40的主动轴带动。现在的问题是当皮带张紧调好之后发现会打滑。调得很紧了也还是会打滑。现在打算把主动轴拿去滚花,请问滚直纹的好还是网纹的好,除了滚花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增加摩擦力?

我这里说明一点:该机构是分拣机上的,小皮带缠绕的比较多,所以选的是比较薄的皮带,厚度只有0.8 。而且这里的平带是用于输送的,所以不适合用其他的方式(比如:同步带等。。。)代替!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增加摩擦力?

望高手赐教!!!

网友:
不知道皮带的材质,是否用黄香试一下,

楼主:
楼上的朋友好,你说的黄香是一种材质吗?我的皮带是片基的传动带

网友:
在皮带和轴的接触部位撒一点黄香粉末。黄香——就是拉二胡(乐器)要用的那个东西。
呵呵,
说不定有用的
我是外行我怕谁

网友(2011-01-23):
zhou de she ji gai xia ,shang mian jia xie xiao guo l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