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内螺纹,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0-11-06):
车完内螺纹后内孔变小0.5MM,转速300。螺纹M150,请高手帮忙

网友:
我想不应该变小,是否能说具体一点?

网友:
是毛刺吧,去掉再量下

网友:
应该是内应力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大的内孔?多少螺距?什么材质?钢类材质可能有毛刺,铸铁和铜类材质可能是热胀冷缩。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网友:
应该是毛刺,用砂布砂下吧,再量下!

楼主:
可能是材料太软了,不能用砂布去掉

网友:
为什么不把内孔直接加工到需要的尺寸呢?加工完螺纹后再用砂布砂一下毛刺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改善车刀的几何角度,减少切削变形。

楼主:
没有我要的答案,等老师傅

网友:
车螺纹前把孔车大0。5

网友:
螺纹牙尖要留一点圆弧,不能车飞起来

网友:
我也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主要是车刀跟材料的问题,材料比较软刀比较钝,会造成挤压,孔就会变小
外圆也是一样的,你可以注意一下

网友:
你的螺纹刀不对中心,太高了

网友:
我也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主要是车刀跟材料的问题,材料比较软刀比较钝,会造成挤压,孔就会变小
外圆也是一样的,你可以注意一下 !!

网友:
问题说得不明白,材料软刀钝都会产生挤压变形,内孔可能要小一些,另外,牙尖不要搞得太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