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控车车圆弧,过直径最高点的时候那里有一条印子!

楼主(2010-11-06):
为什么我用数控车车圆弧,当过直径最高点的时候那里有一条印子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直径多大的球

网友:
是用一把刀车吗?什么样的刀

网友:
是过象限的圆弧吧?那是丝杠间隙或间隙补偿引起的,很难解决的。1重新调整间隙补偿(注意:把刀移到有印子的地方调整。)2把过象限的圆弧分开,先切一个象限G1移动刀具消除间隙再切另一个象限(此法会有轻微的接刀)

网友:
刀的问题,在就是你没有算好刀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我前天车的一个球,直径230。是过象限点的那种,是用的一把刀车。从右边开始向左边车,过了象限点后左边的那一半圆弧要比右边的高出有20--30个丝
      真是郁闷

网友:
问题出来了。重新调丝杠间隙。如果不行就把丝杠间隙置零,用第二种方法。注意刀尖一定要装平。
980系统。直径100端做230的圆弧。取消刀尖半径补偿,以刀尖(R0.4)圆心为编程坐标,用单步,
T0101 G0 x0 z1
g1 z0.4 f0.5
g03 x230.8 z-115 r115.4 f0.1
g01 x232 f0.3
x230.8 f0.1
g02 x100.8 z-230.4 r115.4 f0.1
g0 x235
z100
没时间上电脑,用手机只能这样了,这种方法做圆弧连接最好。(贻笑大方)

楼主:
谢了
回头我再试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公差只有4丝,
有道印,用砂纸蹭的。
因为是模具

网友:
这个就是丝杆反向间隙出现的问题,,你的间隙太大了,如果间隙小的话,用反向间隙参数可以消除。

网友:
过象限  现象   调节丝杠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