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机那种牌子的好?用来攻M6左右的丝

楼主(2010-11-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个我觉得无所谓。必竞那么小。你要不就买个西湖的。

网友:
只要做这种的话,随便一个牌子就好,毕竟它不需要多大功率。

网友:
现在都考虑性价比,还有一点要看攻丝要求精度高不高,最重要的一点是看售后了。
我做气动攻丝机的,我们公司自己生产的,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0531-88346682

网友:
攻丝机电子样本,可以看一下。

网友:
选择设备要点:
1. 精度
2. 零件批量
3. 辅具也很重要,特别是这么小的直径,建议使用弹性攻丝

网友:
大宝 ,效果不错,就是价格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