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端面到中心有粗糙圆点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0-11-07):
我的数控车是西门子810系统6136机床,在车直径130端面的时候到中心总是出现一个大约5mm-8mm的粗糙圆点。请高手指教!补充,加工时用的恒线速!谢谢.

楼主:
急请高手指教··还有就是恒线速的输入格式我知道··但是常数不会算··直径130的端面要用多少转速和进给呢···

楼主:
急~············请高手指点 谢谢

楼主:
高手寻觅中~~~~~~~~~~·

网友:
刀在中心?   要是还不行建议你用金属陶瓷刀片  粗糙度刚刚的   恒线速输入的S是M/MIN   G96M03S200   意思就是正转200米  具体转速多高床子自己算  进给一般F0.2就好  当然我 用过0.35   切削参数互相配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床子的转速怎么算呢?我的床子开机是500最高3500最低不知道.还有就是我现在的进给是0.05感觉就很快到中心的时候··就跟刀在往前拱销铁销出来都是蓝的···我的材质是铁········请指教!谢谢加工端面130MM

网友:
应该就是中心的问题'刀杆底下垫点东西试试'

网友:
没遇到过,看大家怎么解决、

楼主:
我可以肯定刀在中心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M3  S120  T101
G96  S49
G99  M8
G0  X130  Z0
G1  X-1  F0.15
...
M30
看看刀片对不对,,,线速度49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如果刀中心是正确的,那就还是线速太低

网友(2011-01-15):
恒线速是每分进给,可能是走刀过快。130的外圆,建议还是G99好。还有可能真的是中心高不对,这样的错误很低级,但愿不是,呵呵

网友:
可以这样算N=1000V/圆周率D

网友:
用钛涂层的刀片呢  进给低点试哈

网友:
应该是刀尖没有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