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轴的间隙可以调么

楼主(2010-11-07):
我们厂的数控机床z轴间隙太大了怎么办?差不多有一个毫米了。那个反向间隙参数基本上不起作用。

网友:
太大了,要调整丝杠螺母的。也许是摩损太严重需要换丝杠啦!

网友:
双螺母就好拉                                   ,

网友:
最好是把丝杠修下再用,间隙太大了。

楼主:
就是间隙太大了。丝杠可以修么。还以为只有换勒,

网友:
同意二楼的'补不回来'只能换了'

网友:
你看下丝杠的磨损程度,如果不是非常严重是可以修的,丝母一般都是两半的用塞尺量下两个丝母的间隙,太大就把中间的垫片卸下来,量下垫片的厚度记下来,拿去把垫片的面焊高在上磨床磨,要分多次磨因为不确定一次就可以磨到正好的呵呵,如果丝母没有间隙的话就检查下你的伺服电机座的螺丝是不是松了,我厂发生过这样的问题呵呵。

网友:
看看丝杆磨损还是,螺母坏了,不行都换吧

楼主:
用百分表打了一下。螺母那里有四十丝的间隙。上面却有1个多毫米的间隙。四个螺丝是紧的。但是2个定位销没有上下去。难道没有上定位销那里是扭动的。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了  。我们垫的纸。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2010-12-07):
调整丝杠和螺母,具体如何调要看结构了。

网友:
轴承套上有一个地方可以加调整垫,可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定位销没下去  当然会出问题了

网友:
还能用一年左右吧!注意防尘。

网友:
螺母中的滚珠也可以换。

网友:
用多久啦   补不回来就得换啦

网友:
你们的间隙确实太大了,按理说不能超过3司,可能是皮带轮那个地方没有配合好,皮带太松太紧了都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可以垫纸的

网友:
那要看床子的系统了,有的能调有的不能调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垫的不是纸是间隙

网友:
来   学   习   学   习

网友:
丝杆,轴承主要检查这两个部份.连轴器或同步带也可能

网友:
还是换新丝杠吧,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2012-12-23):
调整丝杠螺母

网友(2013-03-18):
高人呀,学习了,

网友(2013-04-17):
让厂家给换个丝目  就OK了  现在好一点的都是双丝目带预压载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