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恒线速车端面到中心有粗糙圆点~·请指教

楼主(2010-11-07):
我的数控车是西门子810系统6136机床,在车直径130端面的时候到中心总是出现一个大约5mm-8mm的粗糙圆点。请高手指教!补充,加工时用的恒线速!谢谢.
补充130MM的端面恒线速进给和转速应该是多少?怎么算出来?

网友:
路过,来顶一下,高手,啊,出来指点一下。

楼主:
是啊怎么没高手指点啊··················

网友:
根据刀片盒子上的参数给就可以了,不用算的

网友:
越接近圆心主轴转速越高圆心速度接近于0。如果保持线速度的话车床主轴转速会无限高,理论如此但却做不到。
没有最好只能更好,精车用锋利些的机夹涂层刀。提高恒切时的主轴最高限速,

网友:
有5~8mm,我认为需要检查一下刀尖的高度,应和车床主轴中心线等高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