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广数车内孔时,怎么老是让刀?

楼主(2010-11-07):
外圆113mm,内孔39.6+1到39.6+4,用广数车内孔时,怎么老是让刀?精车的余量是0.5mm。要分几刀车吗?我分2刀试过,表面粗糙度很大

楼主:
内孔39.6+0.01到39.6+0.04  鉻20的材料

网友:
用焊接刀打冷却液。。。。。。

网友:
  刀在中心上吧?不抗刀?  你没看看粗车让不?  空多深啊    39孔用R25 的刀杆就好

网友:
原因很多,机床间隙过大、刚性不足;刀杆刚性差、刀片不锋利等都可以引起让刀。精车
0.5mm余量不算太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

网友:
应该是刀具的刚性不行吧

网友:
原来是这样,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孔多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圆113mm,内孔39.6+1到39.6+4,用广数车内孔时,怎么老是让刀?精车的余量是0.5mm。要分几刀车吗?我分2刀 ...

让刀和广数有一分钱关系吗?

网友:
同意六楼说的!!!!

网友:
刀具刚性不足吧或者就是机床间隙过大

网友(2011-03-12):
可以调整下驱动器内的pa5号参数,调的是速度环比增益,把他改大点试试

网友:
但不能改得过大,如果是保修期内的机床,可以要求机床厂家打电话让系统厂家过来看看,

网友(2011-04-19):
车内孔不让刀才怪,选择锋利结实的刀具,刀尖圆弧角小些,采用硬质合金镗杆,减小ap,可以降低让刀量和提高表面粗糙度,实在不行就总结让刀经验值

网友:
看多深的孔....让刀问题有很多.....自己慢慢摸索摸索就好了

网友:
是焊接刀还是机夹刀啊?0.5MM一刀就够了,余量不大。焊接刀的话刀磨的对不对?刀杆强度够么?刀片牌号对么?

网友:
建议用两把刀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