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锯床加工钢材的速度?

楼主(2010-11-07):
锯床相关数据
锯切能力 圆材500mm,板材500mm
锯条线速度 22, 40, 60 m/min (3级)
现在需要锯切一根直径20CM的钢棒,怎么计算加工时间???

网友(2013-06-09):
二三十秒吧

网友(2013-08-24):
没得算,要看下锯的速度,而下锯的速度是根据切削的情况判断的,一般锯削粉末状慢了,变色下锯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