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轴承干油润滑接头丝口问题—请教

楼主(2010-11-07):
电机轴承需润滑时其上端一般加一个干油接头,其需要配套手动干油枪加入。想改这个干油接头(泵加入),原干油接头与电机连接端丝口为:M10X1,请问改时这端丝口可以仍为M10X1么?改了的干油接头这端丝口会加长。是否需要改为米制锥接头?因为原来电机上用干油接头其材质是铜的,而我改的这个接头材质是用钢的。感谢,万分感谢!

网友:
可以改的,不如现在所在位置你不好加润滑脂,可以改变黄油嘴的方向,也可以加长引出,要提醒的是加的不能过长,因为黄油会干掉,导致堵塞.只要不影响轴承润滑就行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黄油嘴是铜制,其端面也压紧电机面。而改的接头是钢制,丝口加长,端面无法与电机面接合。主要是考虑公制螺纹无密封性,干油虽然黏度大,但从丝口处泄露出来就不好了。电机上的丝口没测,估计应该也是公制螺纹吧。
求教了.....

网友:
你可以加个紫铜垫不就解决问题了  其压力不高 加垫完全可以保证其密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