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基圆模数,如何计算分度圆模数?

楼主(2010-11-07):
已知基圆模数,如何计算分度圆模数?
请大家指教?
比如已知基圆模数为:3
齿数为:30
压力角为:20
渐开线直齿轮

网友:
模数以前只见到过法面模数和端面模数,好像还没听说过基圆模数和分度圆模数呢。
LZ进一步详细介绍下,

网友:
我接触齿轮4-5年了,第一次听说这样的术语,还望楼主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不能这么说,有可能是另一种标准表示方法。
确实有些齿轮不是从模数的角度进行标准化的。比如让CP取标准值,这种齿轮的模数不是标准的。
如果是CP,就有基圆和分度圆的说法了,不过名字就不叫模数了,只是作用和模数相同。

网友:
这个真没听过,你是不是搞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国外的图纸,给的齿轮参数是基圆模数,应该怎么换算请赐教

网友:
我这个没发言权 的,等待高人说点权威的

网友:
压力角20度是在什么位置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分度圆上的上的压力角

网友:
基圆模数?基圆还有压力角?(不是0°吗?),今天开眼界了。

网友:
这个题对我相当有难度啊

网友D(2011-03-23):
据我所知如不是变位齿轮它们的基圆和分度圆是相同的.

网友:
哪国的图纸?日本好像管分度圆叫基础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据我所知如不是变位齿轮它们的基圆和分度圆是相同的.

额  基圆直径=分度圆直径×co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