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拆轴承内套

楼主(2010-11-07):
四列圆柱轴承,轴承内套是热装的,要想把它卸下来,哪位高人有办法啊?
不能损坏内套,就是说不能用风割加热,不然就废了。

网友:
机油加热        压力机压出      纯粹瞎猜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制作卡盘法兰一套,用千斤顶往外背。

楼主:
机油加热可能不行,套热了,轴可能也膨胀了。制作卡盘法兰一套,我就不知道这个卡盘法兰怎么做,就是做好了,不加热能背下来吗?套是过盈配合,热装的,望说细点!!

网友:
不加热用卡盘往下拉是不行的,过盈量稍微大点就会把轴拉伤,这种轴承内套壁厚比较薄,用机油加热肯定能下来,一定要把油加热后再放入带轴承内套的轴端。如果有专用轴承电加热器就更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轴承和轴的膨胀不会一样    可能轴承膨胀会多一点    另外机油能起到润滑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轴承套跟轴肯定膨胀不一样,套要快一点,因为套薄。可是问题就在这,套薄,它冷却也快,如果把轴承套加热温度太高,套也就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想听你仔细说说专用轴承电加热器是个什么东东!我用这种轴承很多年了,一直就找不到好的办法卸套。

网友:
卡盘法兰就三个部件:卡盘法兰一对、8.8级全丝杆四根(长度根据轴承至轴头的延伸距离加上千斤顶的长度为准)、盲板法兰一块。其中卡盘法兰和盲板法兰的外径尺寸要一致。卡盘法兰内径与轴承内圈一致,卡盘法兰为两片唯一整体,卡住轴承内圈,丝杆一端连接卡盘法兰另一端延伸至轴头外加上千斤顶连接盲板法兰,先后步骤为1:卡盘法兰2:轴承3:千斤顶4:盲板法兰。四点一线用丝杆贯穿连接,注意中心要一致。千斤顶往外顶即可
千斤顶吨位要够大,(实际还要看轴承大小)丝杆强度低了容易被拉断。最小也得用M10的丝杆。轴承越大丝杆越大,必要时可以采用加热的方法辅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轴承加热器不难买到,这个东东对拆卸四列轴承内套超好用,给你个网址自己看看吧,我就不多说了。http://www.chinazijin.com/productshow.asp?lt=295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是装的轴承套是靠在轴肩上的呢?也就是说装的轴承套都是贴着轴肩台阶的,根本就没有地方卡法兰。再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帮助,我看了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这玩意轴承加热器真的可以吗,第一次听说呢哈哈,学习下

网友:
对于这个问题我是倾听者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看过了,应该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