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材上引弧 会对母材产生怎么样的危害?

楼主(2010-11-07):
在母材上引弧  会对母材产生怎么样的危害?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危害?  如果不在其上引弧 而是焊接  还会产生这样的危害吗???
请大家发表发表自己的看法!!

网友:
前面不有答复吗?木材上引弧容易产生微裂纹,微裂纹的危害就不必说了吧?

楼主:
为什么在非焊接区引弧就容易产生裂纹呢  在焊接区引弧 就不会产生裂纹吗?
在焊接过程中  有时候断弧了 不是还要重新引弧 再焊接吗?

网友:
引弧时电弧不稳定容易产生弧坑裂纹(也叫微裂纹),危害主要是影响疲劳性能吧。

网友:
在焊接区里引弧也能产生微裂纹,但正常焊接以后就能把微裂纹融合掉了。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请问楼主:有多少种焊接方法不在母材上引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