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工差怎么检测采用什么测量工具?

楼主(2010-11-07):
形位工差怎么检测采用什么测量工具

楼主:
请各位大哥帮忙谢谢了

网友:
形位公差的种类很多,每一种都有专用的检具,以同轴度为例,如多内孔同轴度,用一同轴度测棒检测,多台阶外圆同轴度用同轴度环规检测;如检测内孔与外圆的同轴度,用内孔与外圆的组合规来检测。

网友:
你的问题太大了,要根据具体来确定才行。

网友:
如果是简单的垂直度或平面度用高度尺+杠表就可以了,复杂的要设计专门的检具了

网友:
具体是什么?不然不好回答呀

网友:
各有各的检具,不过很多可以用百分表加个洗盘都能搞定~~~~~~~~~~~

网友:
看行位公差的标注吧,都有它的检测工具,尺寸不一样,工具大小也就不一样。。。

网友:
平板,块规,块规架,一对V铁,杠杆表,高度尺,卡尺几乎就能OK了
位置度的可以做检具,放表快捷。但是局部性,不全面,哪里出问题不好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