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端盖轴承座被研磨,有什么好方法补救?急!

楼主(2010-11-07):
今天拆了一台故障电机,检查发现一端电机端盖的轴承座被轴承外圆研磨,间隙很大约3毫米。装上轴承根本无法使用。
问题在于:该电机是进口货,一般配件无法匹配,全是英制参数。配件要向厂家联系才有。公司没有备件。联系厂家发货要好长时间,半月左右。要命的是又不能因为这小小的故障停止生产。损失好大的。
所以求助社友能不能想一个临时又可靠一点的办法,先支撑一段时间等备件到后再换。
电机不大,轴承用的是6205  2Z  C3

楼主:
镶套?有一个小问题:轴承座壁厚只有6毫米左右,能行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镶套,或轴承座用同材料堆焊后再车.

网友(2014-06-25):
楼上师傅们说的对,根椐结构你任为什么方法合适就合适,诸如:堆焊法,包铜皮法,还是堆焊比较合适省时省力,,,,,,,

网友A(2010-11-08):
“电机端盖的轴承座被轴承外圆研磨,间隙很大约3毫米”
这句话有点疑问:6205的轴承,应该是用于90中心高的电机,其定转子单面间隙仅0.35毫米左右,不可能把轴承座孔,研磨出3毫米间隙。楼主会不会是0.3毫米之误?
如果确实如此,那只要用0.15厚的铜箔包衬在轴承外径,电机即可应急使用。在装配时应注意保证,电机转子不与定子内膛摩擦。

网友:
同意2楼的,只是要找好同心。

网友(2016-03-28):
可以直接将磨损部位粗化处理,清理干净,将混合均匀的LT215耐磨修补剂涂敷于磨损部位。靠模成型或待修补剂固化后机加至原有尺寸

网友(2014-08-23):
引用 网友A:
“电机端盖的轴承座被轴承外圆研磨,间隙很大约3毫米”
这句话有点疑问:6205的轴承,应该是用于90中心高的 ...

赞成此观点,3MM?不小的数目,电机定转气隙单边0.15MM,如楼主所说,早就擦定子了。

网友(2014-06-15):
刷镀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指点,问题已经解决

如何解决的

网友(2010-11-08):
第一种镶套,
焊补
喷涂
粘补
机加

网友:
这种情况轴承座内表面肯定严重损伤了,如果采用镶套的办法就必须先加工出内圆,而只有6mm的壁厚就不好办了,所以最好采用堆焊的办法,然后机加。

网友:
可以把原来的轴承座车掉     重新镶一个轴承座    如果觉得不牢固可以吧轴承座用胶水粘住或焊住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指点,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车一刀用铸308焊条堆焊后再加工,很简单的事。

网友:
可以采用新技术,现在有新型修补剂,可赛新修补剂,导轨修补剂等,效果都不错,修补后的强度也可以,可以做为像这一类的磨损的应急修理方法采用,修补后使用效果也很好!不防可以试一试

网友:
我们维修中经常遇到这一类问题,做为应急维修经常采用修补剂去修复孔,轴的磨损故障!

网友(2011-06-01):
楼主问题怎么解决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看好多发贴求助的人到后来在大家的帮助下解决问题后都不喜欢跟大家分享。

网友:
轴承孔磨损,如磨损量较大一般采用镶套、焊补方式修复;磨损量较小一般用喷涂胶粘方式。

网友:
增加个四氟轴套先用着

网友(2011-07-19):
换个新盖!!!!!!!!!!!经济实惠

网友(2011-11-07):
就是 ,怎么解决的?跟大家分享下嘛

网友(2012-02-21):
工业修补剂不错,壁厚太薄不适合镶套的

网友(2013-06-19):
垫垫片阿

网友(2016-04-01):
用金属修补剂修补,然后机加工即可。

网友:
到最后还是没看到楼主分享解决的办法,我想这不大家想看到的现象

网友(2016-05-14):
建议采用索雷纳米金属基聚合物复合材料SD7101进行修复,效果不错

网友(2016-06-21):
车一个壁厚1.5毫米的紫铜套过盈大一点保证没问题,我试过多次了。

网友:
用金属胶

网友(2017-08-19):
滚动轴承,光洁度要求没那么高,补焊车削没问题的。

网友:
这种磨损修复我们索雷修复最专业

网友(2017-12-26):
楼主解决问题后不分享,以后再来求助就不会有人来回答了。

网友(2019-08-21):
电机端盖轴承座磨损用可以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修复技术、补焊技术、电刷镀技术等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