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64系统的报警怎么处理: P460纸带I/O错误

楼主(2010-11-07):
谁知道三菱M64系统的报警怎么处理:   P460纸带I/O错误.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没人帮忙啊程序传过去只能做二.三十条就断掉,就会出现这样的报警.只能修改程序,很麻烦啊.我们把数据线换了,I/O参数也修改很多次,但是都不好用啊,求有搞这个的帮帮忙吧.

网友:
I服了U,大哥你给厂家打电话啊,他们一定知道这是哪里出了问题,电话里说不比这里清楚的多吗,这里是有很多无私的人来这里分享他们宝贵的经验,但是这种系统的问题只有整天在做这个东西的厂家才能轻易的解决的,你提的要是机械方面的问题的话相信会有很多高人帮助你的呵呵。

网友:
传输软件的发送设置为等待了吗?
检查传输线有没有接触不好的地方插头是否有松动的!

网友(2012-07-15):
今天上夜班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刚开始还可以跑,但重新对过刀就不行了,传输线也没问题,由于设置和机床刚开始是没问题的,所以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