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正外圆,别的师傅一眼就能看出哪里歪了!

楼主(2010-11-07):
在三爪卡盘时怎么校正外圆,别的师傅一眼就能看出哪里歪了,我怎么老是看不清哪里歪,难道我近视的问题,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几年了!

谢谢!

网友:
装夹工件后启动主轴 ,发生的情况无非就是跳动和偏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方法我知道,我说的是我看不清是在哪个地方,启动时只看的清工件是不是校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一个办法,    用:眼睛--导轨的边缘(是直线不?)-工件外圆------对比下,看一眼就知道了吧!不会要俺画图说明吧,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图呢,大哥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这个方法能校准精确到0.1MM吗

网友:
刀架上夹个黄铜之类的东西,车床一开,往工件上一靠,就准了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表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是笨办法,况且有的地方不能用这个方法

网友:
车刀上去靠一下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
这是车工的基本功,无它,止手熟耳.读一下卖油翁

网友:
在你没有成为老师傅之前,借助百分表吧

网友:
用表能达到3丝以内

网友:
用划针也不错的,基本功是要有的,只是时间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主要 靠边经验了,如果你实在对这没兴趣,说了也白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很想知道啊,困扰好长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除了这个不行,其实我现在都拿师傅级别的工资。惭愧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效率。在四爪时才用的

网友:
你的目的是校正吗?车一刀不就结了吗。我的方法是:1、用百分表打主轴2、测量卡爪伸出长度(用刀具测量)3、分析原因4、车卡抓

网友:
转速开慢一点,直接用眼睛看哪个地方高了,再慢慢敲回去

楼主:
回复 网友H:

就是看不到哪里高啊别人都行我就是看不清

网友:
不是你看不到,是你的手操纵车床离合器和你的眼睛不能有效的协调!也就是说在启动车床你看到工件不会中,但是你的手不能熟练的将离合器操纵在工件的偏心最高点处或最低点处将车床卡盘停止,过了这个点你又得重新再开始!

网友:
工件装夹好了 用较低的转速旋转  眼睛和工件保持水平 找一个参照物 如果有跳动的话 高出参照物的那个地方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找哪个参照物谢谢

网友:
当你的眼睛 与工件在同一水平上在向机床钣金看去时 你可以自己划一个线或明显的记号都可以啊

网友:
这就要靠长期的经验积累和总结!

网友:
抓多了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
夹紧的时候每个螺孔都夹下

网友:
先不要夹太紧工件,转速调低。按后看靠近端面(也就是刀具的这边的靠近端面边缘20的上轮廓线)高就敲,紧紧卡盘。差不多了。。。。然后靠刀找外圆。一点点调就OK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不懂  顶起来

网友:
手工调节,操作简单,对于划线零件很方便.忘了怎么放上图片了.

楼主:
自己顶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这方法我知道,我说的是我看不清是在哪个地方,启动时只看的清工件是不是校直了

网友:
我哥应该能看出来的吧!?

网友:
我感觉如果车爪正的话,不要装甲太紧转动车床找个东西轻轻敲几下,靠着震动力基本就可以找正。我们这基本都这样

网友:
夹紧,打表,并做记号,找正

楼主:
还是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这都是基本功,看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看他往哪跳动的厉害   就知道那边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说的太糊涂了

网友:
车一刀不就圆了嘛。。。。

楼主:
回复 网友K:

呵呵,幼稚

网友:
这就要经验,时间长了你就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主轴放在空挡上,卡盘用手慢慢的转,找一参照物(一般都用车床导轨),用单眼目测,这种方法适用于毛坯。精加工一般还是打表吧。

网友:
积累起来的经验吧

网友:
这东西要靠经验了。。。。

网友:
关键是你看的少,连的多用心去看,过不了多久你也可以的,相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