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补断丝攻---求助

楼主(2010-11-07):
想问问老师傅们,还有去断的丝攻的工具的,要是有还能推荐了品牌的。我们一般M5 M6用的较多。

网友:
电火花啦。。。。。。。。。。

网友:
如果是通孔可用线切割。

网友:
断的螺丝市场上有取出器,好像一个左旋丝锥。断的丝锥可以钳工剔除或制作一个三个爪的小板子旋出,最后取不出的只有上电火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的哇  淘宝上不知道还有买的

网友(2010-12-13):
M5-M6的丝锥,不好取,看你的工件是什么材料?买世达的小錾子,取,再取不出来。就电火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