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304不锈钢用什么丝攻才能攻的下去

楼主(2010-11-08):
请求师兄师姐们。。师弟有些急,谢啦。。师弟用的都是些YAMAWA的都不行

网友:
很难哦。。。很练技术的。。。

楼主:
哦。明白,最终还是讲的是技术

网友:
期待高手,我也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都试了很久,原来要带涂成的螺旋(富士牌)才能攻的下去哦

网友:
要选更高硬度及强度的丝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学习了..........

网友:
不锈钢材质的粘性较高,硬度不均匀,断屑性能差,因此在攻丝过程中容易出现切屑刮伤工件螺纹或丝锥崩刃等现象,影响加工效率和螺纹质量。为了延长丝锥使用寿命,提高螺纹加工质量,应注意以下要点:

  1 不锈钢丝锥的设计与制造

  (1)选用较好的丝锥材质。在普通高速工具钢中加入特殊合金元素,可以显着提高丝锥的耐磨性和韧性。

  (2)在丝锥螺纹表面涂覆氮化钛涂层,可以显着提高丝锥的耐磨性、耐热性和润滑性。

  (3)适当加大丝锥前角。但应注意,如丝锥前角过大,在退刀时容易造成丝锥崩刃和攻出的螺纹多棱。

  (4)适当加大丝锥铲背量。但应注意,如铲背量过大,在退刀时容易产生切屑塞进丝锥后角内的现象,且攻出的螺纹光洁度不佳。

  (5)合理选择刀具热处理方法,以兼顾丝锥的硬度与韧性。

  2 工件底孔的预JJN-R

  (1)应本着攻丝加工量尽可能小的原则,预加工工件的底孑L尺寸,尤其是美标NPT螺纹和英标F,R螺纹,其锥度为1:16,而多数不锈钢厂家是按螺纹的小端直径铸造出直孔作为攻丝底孑L,致使攻丝的后半部分加工量较大,容易引起以下不良后果:

  ①攻丝扭距较大,丝锥易断裂或崩刃;

  ②攻出的螺纹光洁度较差;

  ③攻出的圆柱螺纹用塞规检测时直径偏小,其原因并不是螺纹中径不一致,而是因切屑刮伤螺纹,存在毛刺。

  (2)底孑L尺寸最好为被加工螺纹的小径尺寸加上0.1—0.2MM的余量。

  (3)攻丝前的扩孑L加工最好采用定制铰刀。对于美标NF,R螺纹和英标F,R螺纹,应加工成锥度底孑L。目前许多企业采用废旧丝锥手工磨去螺纹做成铰刀,使废丝攻得到二次利用。但在改制铰刀时应注意两个问题:①磨去螺纹时一定要磨出后角;②丝锥刃部前角面应保持平直。

  3 丝锥的合理使用

  (1)加工不同类型工件时应考虑不同的切屑走向。必要时新丝锥也需要修磨,修磨原则是攻丝时尽量使切屑从容屑槽排出,防止划伤已加工螺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师兄解答,师弟学了一堂有用的课囖

网友(2011-01-22):
学了一堂有用的课囖,谢谢

网友(2012-03-06):
不锈钢丝攻可以选台湾产的FCT此丝攻牙比较深,耐磨性比YAMAWA要好得多!在次就是可选用德国的丝攻性能更胜一筹!

网友:
因为我客户之前也是加工304,316等不锈钢材料!试了YAMAWA  TOSG等品牌效果不太好!  r容易崩牙 做前面几个通止规还行,后加工的就不理想了!

网友(2013-12-13):
我们是专门做不锈钢的,我们用的都是国产哈量的丝攻啊  没感觉到很难哦  要放专门的丝攻油

网友:
我也是专门生产不锈钢零件的,不锈钢攻丝是现在有点难度,没碰过的一般难加工的,你说攻不动,一般是不可能的,除非你的底径没算好,其实用什么样的丝攻都可以加工,只是好点的耐用点,我这么多年做下来还没碰到攻不动的,除非螺纹是要求高的和大规格的要上数控,其他的一般都能生产的,锥度螺纹都可以攻,要看你的丝攻磨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