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W绘制弹簧?

楼主(2010-11-08):
如题~望高手们指教,能带图就更好啦。

网友:
简单的弹簧,一个草图画螺旋线,另一个草图画截面圆,扫描就行了

楼主:
谢谢2楼的朋友~~我试试看~

网友:
可以由楼主自己回复嘛,嘿嘿

网友:
弹簧要三部分画,两端的并紧磨平和中间部分。。。

网友:
标准弹簧输入相关参数用迈迪自动生成!

网友(2012-09-23):
5楼说得对

网友(2014-05-09):
我也想知道弹簧怎么画,现在只会画一半。。。

网友(2016-05-31):
锥形压力簧怎么画

网友(2016-07-07):
两端的并紧磨平和中间部分

网友:
书本上有画弹簧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