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看焊接面就能判断是什么焊接,有什么特点和不足,你能吗?

楼主(2010-11-08):
有一次出差去供应商工厂,看到供应商的工人正在给他们其他客户的焊接件打磨的焊面,工厂里到处堆得焊接件,我一个同事指着一些焊接件说:你的这个这个气焊的怎么怎么样,你那个那个电弧焊焊的怎么怎么样。。。。
这位兄台只要看焊接面就能判断是什么焊接的,有什么特点和不足等清楚得很!

我接触焊接比较少,当时觉得好崇拜这位兄台,由于有供应商在场我没好意思跟他请教,后来还没来得及向这哥们请教他就调走了,让我引以为憾, 在此请教各位同仁们,一起分享分享焊接这方面的经验,怎么区分不同的焊接件?都有什么特点?

谢谢先!

楼主:
如果能有彩色图片提供那就更好哦,谢谢啦!

网友:
这个光用嘴巴说是不太好说清楚,只有见到实物才好说。气焊一般比较光滑气焊又分铜焊,银焊等等,电弧焊一般都是鱼鳞状的多,也有很多种有电焊,CO2焊,氩弧焊等等。以后你再遇到这样的事呢你可以发个图纸来这网站我们帮你分析一下,看看用那种焊比较好点成本比较化算点啊。本人QQ645399646!

楼主:
楼上的兄弟,一看你就是行家里手,谢谢啦!正是你所说的这样!

大家能否一起分享分享这方面的经验?
如果能提供彩色照片更好,我义务把大家的经验及资料整理好然后再放到这里供大家一起系统学习!

PS:  谢谢老鹰置顶该贴!

网友:
这个简单点说下吧
1 看材料.铝镁合金薄的一般氩弧,2mm下各种材料一般不选用手工电弧
2.气焊一般呈现铜颜色,因为焊丝颜色.焊缝平整无波纹
3.二氧化碳焊比手工电弧焊看上去更细密,波纹三角形,手工电弧焊半圆鱼鳞状

网友:
貌似3楼的说乱了吧 ,有鱼鳞纹的应该是气保焊,二手工电弧焊是靠的渣保护,焊后都进行敲渣,所以敲后焊缝一般很光滑,看不出鱼鳞纹。

网友:
我也想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经验

网友:
气焊(焊缝波纹较小,飞溅很少,焊道不是很整齐)、二保焊(飞溅较多)、手工电弧焊(飞溅相对少,焊道整齐)、埋弧焊(焊缝光滑,均匀)、氩弧焊(无飞溅,焊道致密);呵还真不太好说,但见的多了,一眼就能看出来。应该属于机械行业经验所属了。

网友:
都是高手,在学焊,还好眼睛没痛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眼睛不痛几次你是学不会的!

网友:
师傅们都是这么说我的

网友:
呵呵 我就是瞎焊  不能形成气候 郁闷啊

网友:
看焊接是连续焊还是断续焊,连续焊手法好的话表面可以很光滑,断续焊的话都避免不了波纹

网友: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多看多接触就好了 都是经验

网友:
这个要看经验了,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网友:
看外观分辨是什么焊接并非什么高难度,接触多了自然很容易分辨出来

网友:
厉害,看看就知道了啊  老师傅哦

网友:
我以前在上海的造船厂干过电焊工,当时我学徒,我们的带班师傅是个电焊技师。我们在干活的时候,他从旁边走过,听到我们的焊接声,就能判断焊得好坏,觉得很神奇,向他请教,他只说:多做、多看、多想、多学。别的什么也不讲了。后来我按他说的去做,就体会到了。不管干什么,只要这样做,你都会变成技师的。

网友:
你的呕吐对象可能是说的外观缺陷,内部缺陷一般是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