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头螺栓和双头螺栓的选择依据,我周围在热烈讨论!

楼主(2010-11-08):
这个问题始终在我们周围探讨着,从设计方面有一定的技术理论,从加工方面有另一套说法,从力学方面还有剪切力的关系。

想请教下大家的看法,集众所长,来系统解释下两者的区别,好给我周围同事个合理答复。谢谢大家

网友:
双头螺栓的螺纹升角比较小,螺纹升角小自锁性能较好.只搜到这些了

楼主:
首先是双头螺栓从加工工艺讲,通常是采用35CrMoA材料经过热处理后锻造出坯料,然后加工而得,它的材料各方面指标是远远超过一般Q235材料直接加工出来的单栓的,因此在高压环境下是必须使用双头螺栓的,但是这个双头螺栓不是形式的问题,而是广义的指采用锻造材料加工的螺栓。如果单头螺栓也采用这种材料,是完全可以承受载荷要求的。锻造材料要想加工成单头形式的,加工上就出现一定难度了,而且从成本方面考虑也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支出。所以在选择依据上,只是考虑材料的性能来确定使用位置的,考虑加工成本而确定的结构形状,而不是象我们通常说的,各种力决定使用方向。个人观点,不知是否正确,还请大家指教。

网友:
从结构上说,选用双头螺栓是为了将螺纹拆装疲劳留给螺栓,而不是零件主体!

楼主:
这个观点我认为不完全,分析螺栓紧固过程,力的分布,零件受的是螺母的压力和螺母的扭矩,螺杆受的零件和螺母共同作用在其上的拉伸力和螺母的剪切力,那么螺母受到的是相反的作用力共二个,零件的反向压力(可以叫反弹力),还有是螺母紧固的剪切反向力(怎么叫,说不太清),如果是双栓这两个力分散在各个螺纹上的,分布均匀,所以受力效果较好;如果是单栓,那么这个力是作用在螺母的内表面上,分布很不均匀,并且有螺母和螺杆结合部剪切应力影响,造成应力疲劳,使这个部位很容易产生断裂,这就是从力学分析得到的单栓比双栓承受力差的原因。但本人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取决于其本身材料性能上来决定选择依据的。

网友:
双头螺纹一是旋进快,如作为传力杆省时间。二是比单头螺纹螺旋角大,能承受比单头螺纹大的拉力,不易滑丝。

网友:
本人认为,楼主所说的二种螺栓,系指常见的二种紧固件,例如GB1228所规定的六角头螺栓和GB901所规定的双头螺栓,前者是一端六角头,另一端螺纹,后者二端都是螺纹。
二楼的兄弟可能有些误解了。

网友:
单头螺栓,双头螺柱。这样就不容易和螺纹的头数混淆了。

网友:
好像只碰到过三种情况:
1 空间限制,采用双头螺柱。
2 箱体上使用,多次拆装时,采用双头螺柱紧配在箱体上,拆装时拆螺母,而不是螺栓,避免箱体受损。在很多、密布螺柱的箱体上优势是明显的。
3 两头同时拧进的螺纹。

网友: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0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学习一下了啊  。。。。。。。。。。

网友:
在压力容器法兰连接的时候,在高压时,规定使用专业级双头螺柱,如此看来,双头螺柱的使用性能应该比螺栓要好,当然专业级的螺柱材质强度比商品级螺栓强度要高。我想在力学方面双头螺柱应该比螺栓的应力状态分布要更好,但我还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楼主:
多谢大家集思广议,首先我说的双头螺栓和单头螺栓是7楼朋友所说的。
其次,现在大家的意见我总结出六点:
1、双头螺栓材质为热处理锻造的,机械性能比单头螺栓强很多;
2、单头螺栓由于加工程序较简单,价格比较便宜,但不适合用在高压力环境下;
3、双头螺栓在使用中力的分布比较均匀;
4、双头螺栓适用于空间有限的环境;
5、双头螺栓旋进速度比单头快;
6、双头螺栓螺纹螺旋角比单头螺栓大,不易滑丝;
7、。。。。。。

这样,各种优缺点就快出来了,大家继续,好象还有。

网友:
一般的,不叫“双头螺栓”而叫“双头螺柱”。双头螺柱最常用的形式是两端有螺纹,中间是光杆。
压力容器上用得多,减速器上也用!
“双头螺柱”和“双头螺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网友:
~~~~~~~~~好像绕的有点晕哦

网友:
我见过三轮摩托车的轮毂是用双头螺栓的、可想而知

网友:
哈哈,两个问题出来了
双头螺栓是什么?
1、螺栓的螺纹两头都有螺纹?
2、螺纹的结构是双头的?
所以答案不同,
1、使用便利,力学角度基本无影响。
2、螺旋升角变化,旋得更快,但强度不减。

楼主:
是六角头螺栓和双头螺柱,是我把名称弄得不太清楚

网友:
高压环境下是必须使用双头螺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