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口销的装配,求教~

楼主(2010-11-08):
吊杆组件中开口销怎么跟长拉杆装配啊?如图,是不是应该在螺纹那再打孔?我是新手没概念啊!求教~~

网友:
电脑显卡不错。
不打孔你准备如何装配?
不打孔,利用销和螺杆的基准面也可以装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打孔了,基本上知道啦,还是感谢你的回复哦!

网友(2011-06-11):
调用临时轴配合一下就可以了。或者直接同心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