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伺服阀零漂超差会产生什么影响,求助

楼主(2010-11-08):
零漂反映零偏在不同条件下的变化,现遇到在压力变化条件下零漂超差情况,请各位社友帮忙分析一下,流量伺服阀零漂超差会产生什么影响,以及怎样解决零漂超差问题。多谢

网友:
我不会,不知道,但是来支持下,向明白的学习!

网友:
有关伺服阀的东西还需要学习。等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
楼主 ,有这一说么。伺服阀是执行元件,这和输出电流大小有关。阀流量的输出肯定是在一定范围变化的。零点漂移只在电器上见过,对阀本身没这说法吧。如果有 那你换阀吧。

网友:
我想应该和电气一气来调整零位的啊,不过阀在出厂前就已经调好了啊,如果出现零漂,阀就坏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伺服控制的角度,伺服阀应该属于液压放大元件,一般说执行是指油缸和马达吧

楼主:
6#和7#说的很在理,那么零漂超差在系统中会产生什么影响啊?一般要求零漂不大于2%。我的阀快到5%了。现在是还想继续用,毕竟换一个要好几万呢。

网友:
伺服阀一般允许2%的零偏以及工况不同的零漂。在伺服阀寿命期内,零偏允差可达5%。调零机构一般都有额定电流+/-10%的可调范围,对零偏可稍许调整。也可发回厂家处理。

网友(点评):
学习了,高人啊。

网友:
同意9楼的判断。应该可以通过调零机构调节,但是还应该有一套检测系统,否则如何知道调节后的效果。

网友:
“在压力变化条件下零漂超差”很罕见,会不会你弄错了。
最好能有实时监控检测到阀的给定与阀芯反馈,对比一下。

楼主:
我的阀要求是在进油压力位80%~110%的额定压力,回油压力在0~20%的额定压力两种情况下测量,如9#所说要求零偏在2%以内使用期间在5%,因为是自己调试修理,只能达到2%才能交付使用。这种情况以前从来没碰到过。我现在已经通过选配零件的方法解决。多谢各位。现在想明白,即便是影响一点,在实际控制时会影响到哪些性能?希望社友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