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管路防爆阀

楼主(2010-11-08):
  请教各位液压高手,防爆阀的间隙要如何调,我单位的堆取料机上升后不能下降,查出是防爆的问题,拆掉防爆阀就能下降了,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是不是回油的节流阀开的太大,下降速度过快启动了防爆阀呀。你试着开低下降阀口试试,堆高机这些防爆阀还是不要拆的好!

网友:
阀选型是否选小了?流量要求。

网友:
防爆阀 好像不是很好调  我碰到了这个问题是用一个可调单向节流阀接在管路中代替防爆阀的
油缸的速度可以调到跟装有防爆阀时一样,但是没有防爆阀的功能了。
防爆阀是在油管破裂后有一定的背压,防止油缸迅速下降。

网友:
不知道我说的正确不   不正确的请各位多指教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型号应该不小,不知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网友:
刚看了下样本资料,如果从流量选型方面考虑,阀流量要求比油缸下降时所需流量高4-8L/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