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管的压力小怎么处理?

楼主(2010-11-08):
刚刚从学校毕业,不懂得地方太多了,望机械方面饿师傅们多多指点,小子太笨,呵呵 ,让你们费心了。

     昨天有个操作工问我:“气管的压力小怎么处理。”,因为管子上接出很多支路,而且支路总是会同时使用,造成压力变小了,但是管子又不能更换粗的,因为很长成本不划算,有人建议用储气罐。 请问前辈们还有别的方法吗?让管子的压力变大的方法?请尽量具体点。别还没我写的肺腑之言多呢!

网友:
系统压力多大?有没有减压阀?
基本上气管的用户点前都装有减压阀,自行调节即可获得所需的压力值,当然,最高压力也不会超过系统压力。

网友:
两个办法,一,开大控制阀门,如已开到最大,缩小各出气口径,也可以增加一定的压力。二,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增加系统压力。
       遇到这种问题,多是那些年轻的工人在搞恶作剧,逗那些刚进厂不久的技术人员玩的。如在这方面阅历浅的人,可提出如你所说的问题。有点射流知识的可能会贸然去把气阀开到最大,很可能涨坏夹具,或把活涨两半。

网友:
管径小造成流量小所以压力低。所以首先要合理分配用气量。

网友:
如果间歇用气可以考虑加装储气罐,当然主要是用气量的大小和供气量要平衡,还要考虑气管压力损耗,可以检查有无漏气,用气单元可否增加调压阀降低用气压力,或者最后适当提高供气压力如6BAR提高到8BAR

网友:
最主要的还是要稳定管路压力,做好的方法就是在管路上加装储气罐,一稳定管路压力从而达到稳定并保证管路用气量。保证用气量的稳定。不管管路之路有多少

楼主:
非常感谢前辈们的指点,今天我又进一步的了解下并把图片附上,这样方便你们看到问题的根源 呵呵

                                                       图一绿颜色的就是主管路,接下来后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二分出来这些支路,这些胶管是用在风枪上的(紧螺丝用的工具),大概是这个名字吧,他们说法不一;图三分出两个化霜罐和二个风枪。不过听操作工讲高峰时只是图二中左一的管压力不够,表现在紧螺丝费劲,别的没什么大碍,领导告诉我先把图二左一胶管分出去,因为是3个胶管共用一个线,所以会紧张,后天等机修来我让他改下试试,如果不行就把管路加粗,没必要加储气罐。
      前辈们你们怎么看?这回够详细了吧!嘿嘿!辛苦你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我附图了,请您给个建议!呵呵 辛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辈 我附图了 再麻烦你 看看,给个意见 呵呵! 看我的笨方法可行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再帮我参考下 我幅图了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前辈 我附图了  再帮我参考下 呵呵辛苦

网友:
j既然不想换管子增加成本,看图中管路配置是不合理,主管细了,用气的管路太集中,不想增加改造成本的情况下试试将用气管路分开些,把距离加大看行不行

网友:
你已经有主意了,风枪对气压的要求应该会低一点,控制一下流量或气压也许也能解决.

网友:
学习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
在出气口一定的情况下,决定使用压力大小的因素与系统总压力有关,即使加粗管道,系统压力没增加,出气口压力仍不能加大,减少出气口数量倒是个简单易行的办法。

楼主:
感谢你们的辛勤指点,小亮在此再次谢谢了! 不过还是有个问题,请看我的新帖!

网友:
众人拾柴啊,都挺不错的,就看看了~

网友:
      狼多肉少啊         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