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标系G50怎么用啊 ?

楼主(2010-11-08):
    怎么对刀, 怎么编程,适合什么用途, 有什么方便之处
KND系统的 ,
KND上的时间和加工件数如何改 , 说的是北京时间  , 不是切削时间
有一个台阶孔大孔直径30长14,小孔直径25长2毫米倒角大孔1*45小孔0.3*45  用G71怎么编程,
       还有G76怎么用啊  适合什么加工
以上问题还忘高手指点    谢谢 了

网友:
华中世纪星的我会 (前置刀架)
     G71U-1R2P1Q2X-0.5Z0.1F0.2
         N1G0X32Z1
         G1Z0F0.1
         X30Z-1
         Z-14
         X25.6
         X25W-0.3
         Z-16
         N2U-1
         GOZ100
不知道对你是否有用,竟供借鉴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系统的,我厂的是发那科和三菱
G71 U-1. R0.5 ;    指定切削参数,U吃刀量是半径值,内孔是负值外圆是正值。
G71 P1 Q2 U0.2 W0.1 F0.25;   P固定循环的第一个程序段,Q固定循环的最后一个程序段,U X轴精车余量W  Z轴精车余量,F切削进给速度。
N1 G00 X32. ;   快速定位到X32位置,(这里要说明下G71这步必须是X__如果坐标给的是Z轴就会报警G72这里必须是Z__如果给X坐标同样会报警,这是我的经验呵呵。)
G01 Z0. ;
X30. Z-1.;
Z-14.;
X25.6;
X25. W-0.3;
Z-16.;
N2U-1.;    G71循环结束,中间的程序你能看明白吧呵呵。
G70 P1 Q2 ;   这是精车,因为G71有留量所以加个G70,不用加的话把G71的U0.2 W0.1改成U0. W0.就行了
G00Z100.;
G72程序是反拉刀的编程时要注意。
发那科和三菱都是这么编的,大森的不一样我还不知道大森的怎么编呵呵。

网友:
我也不會用G71、G76 高手的說下,頂頂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