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刀工艺,如何选择砂轮,硬质合金棒料---请教

楼主(2010-11-08):
有谁知道做刀的工艺啊,比如,如何选择砂轮,硬质合金棒料等等。

网友:
常要做的机加工刀具有两大类,一是硬质合金类,刀杆多为45料,开出与所用刀块形状一样的焊槽,钎焊(铜焊)焊接为主,然后再进行修磨,砂轮多选用绿色的碳化硅类。一是高速钢类,这类刀具市场上有标准的刀方,就是用高速钢条淬火后四面磨光,使用者根据需要自己刃磨成各种角度。砂轮一般选用氧化铝和白刚玉或棕刚玉等。这种材料在成型刀具的设计使用上应用很广泛,典型的如麻花钻、拉刀、阶梯划钻,成型车刀等,至于做刀的工艺各种刀具都各有各的工艺规程,我们厂的一位刀具设计工程师,将他设计的刀具及工艺出了一本书300多页的内部资料书。一下子真没法给你说清。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在多指教一点吗

网友:
你想了解哪些具体的方面,说清楚点好吗?

网友:
没更新了,等听课!!!!!

网友:
300页的内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