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用PRO/E怎么画斜齿轮

楼主(2010-11-08):
请教  用PRO/E怎么画斜齿轮

网友:
没试过,可以画出渐开线再拉伸缝合阵列

网友:
应该很简单吧,要画渐开线吗????????

网友:
简单呢
建议自己琢磨出来
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网友:
先画基圆,顶圆,根圆,分度圆,再用渐开线方程生成渐开线然后就阵列拉伸等基本命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