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轴承装配为什么要过盈?

楼主(2010-11-09):
滚动轴承的配合,除在轻载的情况下,内圈和轴的配合或外圈和壳的配合都有一定的过盈,过盈量的大小随载荷的增加而增大,为什么内圈和轴的配合或外圈和壳的配合要有一定的过盈量?过硬的大小除与载荷,转速外,还与那些参数有关?

网友:
滚动轴承内圈与轴颈配合时,一般都要求有一定的过盈量,这一过盈量要保证轴在要求的转速下正常传递功率,轴颈与内圈间不能出现打滑现象。对于高速轴承,合适的装配过盈量是为了避免当轴承内圈高速旋转时,轴承内圈孔径会因离心力的作用而胀大,使装之出现打滑从而轴磨损

网友:
跟着学习了,谢谢楼上老师的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与外圈旋转还是内圈旋转有关,外圈旋转 外圈过赢量要比内圈大。内圈旋转也是

网友:
其实你要了解的轴承的作用是干嘛的,然后如果不过盈配合,你的轴承还能起到作用吗?

网友:
高速旋转,轴承发热膨胀,所以内圈要过盈,但过盈量不能太大,

网友:
与工作环境温度也有关吧

网友:
2楼讲解的很好 ~~

网友:
学习了,2楼解答的很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滚动轴承内圈与轴颈配合时,一般都要求有一定的过盈量,这一过盈量要保证轴在要求的转速下正常传递功率,轴颈与内圈间不能出现打滑现象。对于高速轴承,合适的装配过盈量是为了避免当轴承内圈高速旋转时,轴承内圈孔径会因离心力的作用而胀大,使装之出现打滑从而轴磨损

过盈量是为了在要求转速下正常传递功率,是轴自身消耗的功率最小,输出的功率最大,如果内圈与轴出现滑动摩擦,将会产生热能,消耗大量功率,使输出功率减小。高速旋转轴承因发热使内圈膨胀,再加上离心力使内圈与轴之间出现间隙,所以安装时要有一定量的过盈。

轴承外圈与孔的配合很少有过盈量,在轴旋转,壳体固定的情况,轴承内圈与轴不允许有相对滑动,轴承外圈与孔允许有较小的相对滑动,使轴承外圈相对磨损均匀。

在轴固定,壳旋转的情况,轴承外圈也会因发热和离心力而膨胀,使轴承外圈与孔的过盈量增大,轴承径向游隙增大,从而会引起设备震动,加剧设备磨损。所以在安装时也要有一定的过盈量,使轴承径向游隙预先减小。

网友:
学习了。,谢谢讲解,其实要考虑的还是很多啊,哈哈、、、、、!

网友:
应根据实际工况来定,并不是什么工况都要用过盈配合的。

网友:
2楼~非官方就是怕传动轴打滑,从而造成传动轴磨损~

网友:
如果不过盈的话,对轴就不好了,对轴承也不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即使没有高速运转,轴承与轴与孔配合如果不紧密,就有可能因微动磨损而使配合失效

网友:
学习了 真的很感谢啊 谢谢了谢谢了

网友:
6楼说的原因很有道理,所以很多场合都烧热了轴承再捅轴。

网友:
关于轴承的配合请查阅《机械设计手册》,上面说的很清楚的,直接将配合公差套进去就可以了。一般与相对运动,转速和负载有关。轴承配轴和轴承座的同时,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就是配合游隙,通常都会用成对的圆螺母互锁调节。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再次感谢!

网友:
LZ要好好学习书本啊!

网友(2017-03-15):
书上说内外圈在负荷作用下会产生配合松弛,所以负荷大的轴承要求较紧的配合,尤其是承受冲击负荷时更需要较紧的配合,这样内/外圈才不会松动

网友(2023-09-12):
2楼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滚动轴承内圈与轴颈配合时,一般都要求有一定的过盈量,这一过盈量要保证轴在要求的 ...

不是简单看轴转还是壳转,是看负载时固定的还是变化的

网友:
不选过盈的请举手

网友(2023-10-17):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积分还能是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