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盘沉怎么办?

楼主(2010-11-09):
1。龙门,镗床两类(无自动换刀,三面刃最大直径630MM,刀盘350MM)。
2。有建议用手动升降机,请问哪有。
3。是否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刀还真大、重!有照片吗?看有什么结构可利用。
好办法没有 呵呵,建议设计专用吊具。
630 加工会震吗?这还是真的问题,哈哈!

网友:
这么大的刀,真没见过,还是传个图好分析呀

网友:
楼主还是传个图吧    让俺们也长长见识

网友:
刀盘350挺正常(我指精加工)
你可以换小的,效率高点的,或者用个。。。
千斤顶